如何卸载ROBOGUIDE

楼主(2019-05-06):
电脑装了ROBOGUIDE不小心过期了,有大神知道怎么卸载重装吗?

网友A:
清理注册表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注册表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

就是不想重装系统,清理注册表知道清理那些吗?大神

网友B:
没有选择只要重装系统。所以最好放在虚拟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选择只要重装系统。所以最好放在虚拟机里面

装在虚拟机里面带不动的吧

网友C(2019-06-12):
没用的,必须重装系统,我以前清理了n次也不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BIN里添加RG.CORE插件,如果你用的只是搬运,那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但是打磨不要用RG,功能不齐。

网友:
确实是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再用,不过推荐一个软件,可以监视软件安装前后,过期可以用它完整卸载,只重装软件还能在用。

Total Uninstall

网友D(2019-07-15):
对:   确实是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再用,不过推荐一个软件,可以监视... 内容的回复!

要重装系统要重装系统要重装系统

网友E:
重装系统才能真正删除完全

网友F(2020-05-27):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