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计数不准

楼主(2019-05-06):
我有一个工位,放置4个东西,各有一个传感器感应他们X0~X3,PLC程序里取的是上升沿信号,每个东西感应到之后上升沿信号是有的,但计数有时只计3个或2个,请问有人清楚是什么原因吗,换了4个输入点没有效果,换了一个PLC还是这样,同时另外一个工位同样的程序和PLC就没有这个问题,对掉了传感器也不行,两个挨着的plc用的同一个24v电源,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可能造成?怀疑有干扰,又不知道干扰源是什么,无法往下查下去。

网友A:
产品过光电开关速度有多快,如果太快,可能是反应不过来。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过光电开关速度有多快,如果太快,可能是反应不过来。...

东西是放置到位感应到1秒之后才发出一个上升沿计数信号,放的快慢应该没有影响,我观察到的现象是程序中M0~M3都置位了,也就是说4个信号都有给出,但计数时并没有计数4次,这是困扰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