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液位变送器问题

楼主(2019-05-06):
plc用的是两线电容液位探头,编程用fc105读取了实时的液位,需要设置水泵的启停液位。

例如0.8启动,0.3停止,需要实际水位大于0.8后,水泵抽水,直到水位0.3才停止,不能简单的比0.8大启动,比0.3小停止,编程怎么用比较指令呢。

网友A:
就用自带的比较指令不行吗?干嘛搞那么复杂?

网友B:
能简单的比0.8大启动,比0.3小停止--这是要区间可调的意思,还是要在边界值上加时间延时,对液位不会那么敏感?

网友B:
s7200   能用FC105?

网友C:
  1. 无上位机设置目标液位时,液位>目标值,延时2分钟后起泵。

  2. 有上位机设置目标液位时,液位>设置液位值,延时2分钟后起泵。

用最基本的比较就好了啊,加上延时解决液位=目标值时模拟量波动继而重复发出指令。

网友D:
要求描述不清楚,还是我理解不了...

网友E:
FC 105的out输出的值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简单的比0.8大启动,比0.3小停止--这是要区间可...

就是程序手动输入启泵和停泵的水位,例如0.8启动,0.3停止,液位到达0.8后启动,然后液位下降0.7 0.6 直到下降到0.3停止,自带的比较指令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上位机设置目标液位时,液位>目标值,延时2分钟后起泵...

就是程序手动输入启泵和停泵的水位,例如0.8启动,0.3停止,液位到达0.8后启动,然后液位下降0.7 0.6 直到下降到0.3停止,自带的比较指令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描述不清楚,还是我理解不了...

就是程序手动输入启泵和停泵的水位,例如0.8启动,0.3停止,液位到达0.8后启动,然后液位下降0.7 0.6 直到下降到0.3停止,自带的比较指令好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无上位机设置目标液位时,...

简单啊,简单说一下思路啊你就能明白。比如0.8启动对吧,上位机把0.8写入到D1寄存器内,然后用你的液位去比较D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Qian...

关键是停止液位,单独比0.8大启动,小于0.8就会停止,而不是小于设定的0.3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无上位机设置目标液位时,...

你看这个就行,我把液位的上线和下限分别写入w10和w11里,w7是测量值,一比较就ok了,西门子也一样,无非就是寄存器区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卖鱼强6...

你用比较的结果直接输出电机启动当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Qian...

搞定了 加个延时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很好做的,启动时用输出线圈自锁,当液位小鱼0.3时,断开整个回路

网友F:
很好做的,启动时用输出线圈自锁,当液位小鱼0.3时,启动回路,大雨0.7,断开回路

网友:
非常简单,看一下我做的程序和仿真,密码 nhgf

https://pan.baidu.com/s/1zH70mFanDDyEVhhVP8OR8Q

网友:
引用 网友G:
nhgfhtt...

0.8和0.3分别改为800、300是为了仿真方便,实际程序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