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P1H’建立以太网

楼主(2019-05-06):
欧姆龙PLC;CP1H该如何建立以太网,

  1. 是不是要买串口转以太网RS232 modbus tcp?

  2. 买了之后还要其他硬件?例如网线之类的

  3. 还要什么软件?

  4. 可不可以详细说下步骤

  5. 谢谢各位

网友A:
欧姆龙CP小型PLC系列,买该系列的CIF41以太网模块,插在PLC上就可以了,需要给模块设置IP,手册里都有。

网友B:
有厂家提供对应PLC串口转网口的模块,很简单的。需要可以私聊我,这里不能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CP小型PLC系列,买该系列的CIF41以太网模...

那还需要连接网线?还是直接连接PLC,接上电源,再设置IP就行?本人机械行业,毕业设计对omron这块不太懂

网友C:
CP1L-E的PLC是带以太网的。

网友D:
EIP21模块,支持Ethernet/IP

网友E:
CP1H系列不支持Modbus TCP的,加上以太网适配器后需要自己用socket实现Modbus TCP!

网友F:
挣积分,挣积分,挣积分,挣积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