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lc程序

楼主(2019-05-06):
不了解信捷plc求大神给个简单的程序,A液位计液位超过80,A电机停止,液位低于10,A电机启动,液位超过100,系统停止,B液位计液位超过80,B电机停止,B电磁阀断电,液位低于10,B电机停止,B电磁阀通电。A、B液位计输出4-20MA。C液位计高位置电机C停止,低位置电机C运行,C液位计为浮球液位计。

网友A:
梯形图都一样的。。。。你这个就最基本的启停控制。。网上有大把的图

网友B:
楼主信捷PLC那个型号????

网友:
注意水位波动导致探头多次接通就行了,其它没什么

网友C:
有液位计按照要求写,比较运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信捷PLC那个型号????

xc3-24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水位波动导致探头多次接通就行了,其它没什么

我主要是这个液位计,4-20ma输入怎么转换成10进制数不会

网友E:
算出斜率Y=KX+B,一般是比例状态。液位为60时采集一个值,液位为20时采集一个值,算出K与B.

网友F:
请教:我们机床是由三菱数控系统控制的,A轴驱动MDS-B 上面有51及F41来回显示是什么原因?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