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风机电机废弃,是利用高压风机历程中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9-05-07):
高压风机电机废弃,是利用高压风机历程中常见的故障。而引起电机废弃主要有:电机缺相,电机超负荷运转,机械故障等引起的。
经统计,生产上利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转中的故障属绕组烧坏的电气故障约85%,机构及其他故障约15%,详细即为:绕组烧坏的缘故原由多为缺相运转或过载运转、绕组接地及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星型运转时候,将废弃两相绕组,三角形运转时,将废弃一相绕组)其次是定、转子摩擦(电机扫膛)、断条轴承缺油散架等机械方面的缘故原由(其电机体现为有一组线包断路,不发黑,电动机废弃)。但其中电气缘故原由引起高压风机电机废弃最为常见,也相称很庞大,一些利用客户往往为了推卸责任,以东山科技高压风机的保修政策为藉口,往往会提出一些太过无理的要求,为了帮助广大销售职员,辨别高压风机电机废弃的真正缘故原由,我这里偏重从电气角度分析电机绕组烧损的缘故原由,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法。
 一、缺相运转

1.故障征象电机不克不及起动,纵然空载能起起动,转速逐步上升,有嗡嗡声;电机冒烟发热,并伴有烧焦味。
2.查抄效果
拆下电机端盖,可看到绕组端部有1/3或2/3的极相绕组或焦或变成深棕色。
3.故障缘故原由及处理方法
(1)电动机供电回路熔丝回路接触不良或受机械毁伤,致使某相熔丝熔断。
(2)电动机供电回路三相熔丝规格差别,容量小的熔丝烧断。应凭据电动机功率大小,更换为规格雷同的熔丝。
(3)电动机供电回路中的开关(隔脱离关、胶盖开关等)及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烧伤或松脱)。修复并调整动、静触头,使之接触良好。
(4)线路某相缺相。查出断线处,并连接牢固。
(5)电动机绕组连线间虚焊,招致接触不良。认真查抄电动机绕组连接线并焊牢。
二、过载运转
1.故障征象
高压风机长期处于高压力区运转,招致电机轴功率增大,电动机电流凌驾额定值;电动机温升凌驾额定温升。大概异物吸入高压风机内,是电机处于超负荷运转,大概电机轴承无光滑脂或砂架损坏;定、转子死心相磨擦,俗称扫膛
2.查抄效果电机三组绕组全部废弃;
3.故障缘故原由及处理方法
(1)当高压风机长期处于高压力区运转时,应适本地卸压或更换功率合适的电动机。
(2)异物吸入高压风机内,致使电动机过载而烧坏电机绕组。查抄高压风机的前端部采取措施处理异物,使之转动机动。
(3)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需加装三相电源稳压赔偿柜。电机长期紧张受潮或有腐蚀性气体侵蚀,绝缘电阻下降。
(4)轴承缺油、干磨或转子机械差别心,招致电动机转子扫膛,使电动机电流凌驾额定值。首先应认真查抄轴承磨损情况,若不及格需更换新轴承;其次,洗濯轴承并注入过量光滑脂。然后查抄电动机端盖,若端盖中间孔因磨损致使转子差别心,应对端盖举行处理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