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FROM指令转RS指令

楼主(2019-05-07):
仿三菱的版子(这东西摸了好多天了,就是没玩转。),用FROM指令测得D20有数据,但多点位的板不支持FROM/TO/WR3A/RD3A指令,只支持RS指令。

我试过这样的.采集模块H20的数,对应H1020

还有这样的,D8120试了H81/HC81/H4081/H4C81,

D8126试了K0/K10/K20/H0/H10/H20有说间隔时间的,也有说是主从模式的....

大佬们帮忙看哈,看转成RS指令法。(接受大佬TEAMVIEW远程操作)

网友A:
建议先用串口工具测试下是否可以读取

然后用RS指令测试,注意:需要设置从站的通讯参数,D8120是主站的通讯参数。

楼主需要多看下RS指令,看程序是有错误的。

网友B:
仿的不一定支持这个功能,买个正的也不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串口工具测试下是否可以读取然后用RS指令测试,...

现在这个板可以支持FROM,继续用这个版测试RS指令,行的话就转到另一种去。这个是采集电压模块。看不出一朵花来,看了好多天了,介绍RS的就寥寥几行,就这页

引用 网友B:
仿的不一定支持这个功能,买个正的也不要多少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5/793744_1.shtml,东西都是互通的

网友:
01 10 80 50 00 02 04 d400 d400 d400 d400,控制D400就可以得到想要的Y点,但是不支持FOR NEXT 指令,也就是说无法自动生成校验码,强行赋值在扩展少时还行,扩展点数一多,根据排列组合后就极多了,算了,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