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PROTAL

楼主(2019-05-07):
使用博图仿真CPU315时可以正常仿真,但仿真CPU1517F时出现图片提示。是软件未安装完整还是程序有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博图中,仿真300系列使用的是内置的PLCSIM V5.4 SP8,而仿真1200和1500系列需要另外安装对应的PLCSIM版本,例如你的博图V15需要安装PLCSIM V15并授权。

网友B:
对,就按一楼说的办

网友C:
不知道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博图中,仿真300系列使用的是内置的PLCSIM V...

感谢,已按照您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