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触摸屏的这几句脚本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9-05-07):
这段脚本的具体解释,谢谢啦

settime1=!TimeStr2I(!str(第一试用年)+"-"+!right("0"+!str(第一试用月),2)+"-"+!right("0"+!str(第一试用日),2)+" 00:00:00")

网友A:
就是设置日期及时间为 xx年xx月xx日 00:00:00

查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里面所有函数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