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布局的用法及基本操作

楼主(2019-05-07):
  通常我们会在模型空中进行大部分的画图和设计工作,可以绘制二维或三维图形。而CAD布局空间通常用来排图打印。

  无论是AutoCAD还是浩辰CAD,都提供了模型空间和布局空间,通常,我们会在模型空中进行大部分的画图和设计工作,可以绘制二维或三维图形。而布局空间通常用来排图打印,布局空间提供了一张虚拟的纸张,可以通过视口将模型空间按一定比例大小摆放到纸张上,当然也可以在布局空中绘图,例如进行标注、插入图框。一个布局空间通常只放置一个图框,就相当于一张图纸,但图框中可以放置多个视口,这些视口可以大小不同、形状不同、比例不同,这些都取决于出图的需要,视口内显示的是模型空间绘制图形的全部或一部分。布局处于图纸空间时,可以绘制三维模型,但无法调整视图方向,当进入视口,也就是进入模型空间后,操作和模型空间完全相同,只是图形被视口边界进行了裁剪。

  用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图纸空间可以理解为覆盖在模型空间上的一层不透明的纸,需要从图纸空间看模型空间的内容,必须进行开“视口”操作,也就是“开窗”。

  图纸空间是一个二维空间,也就是在图纸空间绘制的对象虽然也有Z坐标,但是三维操作的一些相关命令在图纸空间不能使用,导致他所显示的特性跟二维空间相似。CAD还提供了三维转二维的命令:轮廓/视图/图形(Solprof/Soldview/Soldraw),可以在布局空间中利用视口及相关视图将三维模型转换为二维投影。图纸空间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出图的,就是把我们在模型空间绘制的图,在图纸空间进行调整、排版,这个过程称为“布局”是非常恰当的。

  “视口”则是在图纸空间这张“纸”上开的一个口子,这个口子的大小、形状可以随意使用(详见视图菜单下的视口项)。在视口里面对模型空间的图形进行缩放(ZOOM)、平移(PAN)、改变坐标系(UCS)等的操作,可以理解为拿着这张开有窗口的“纸”放在眼前,然后离模型空间的对象远或者近(等效ZOOM)、左右移动(等效PAN)、旋转(等效UCS)等操作,更形象的说,就是这些操作是针对图纸空间这张“纸”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图纸空间进行若干操作,但是对模型空间没有影响的原因。如果不再希望改变布局,就需要“锁定视口”。

  熟练的使用图纸空间,需要配合几个方面的设置,也可能要改变自己以前绘图以及出图的习惯,不过我认为用这些去换来轻松的操作,是完全值得的。首先对在模型空间绘图有以下几个说明或者要求,如果做不到这几条,图纸空间对你来说依然是混乱的。

  1、最好严格按照1:1的方式绘图,这样不仅作图时方便,以后修改也方便,重要的是在使用图纸空间出图时更加灵活方便。

  2、明确自己在模型空间绘图所使用的单位,比如用毫米为单位,那么1米就要用1000个CAD单位,用厘米为单位,那么1米就要用100个CAD单位,需要说明的是,在CAD中设定的所谓的“绘图单位”是没有意义的,绘图的单位应该是在使用者心中,这也是CAD灵活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样在CAD中绘制一条长度为1的线段,可以代表任何一个单位长度。

  3、标准图框,每个工程在进行之前,就应该作一个标准图框供参与该项目的所有人员使用,以作到出图风格的一致。如我们需要一个A3图框,可在模型空间做好,并以毫米为单位。左下角的坐标为(0,0)为便于使用者插入图框,应单独存为一个DWG文件。

  4、打印比例,打印时其他的设置基本适合各自的习惯即可,现在唯一要求不同的是要求按1:1打印或者1:1.02(就是缩小至98%)打印,这样的好处很明显,我们不需要进行繁琐的比例换算工作,所有的比例问题在图纸空间和标注样式里面设置。最终同一个工作组的绘图风格基本一致。

  5、标注样式的设置

  打开“标注样式管理器”,在“样式”列表中列出当前文档中已经存在的标注样式,一般在作图中可能会用到1~2种样式,最好把名称改为自己常用的,比如“GZ40QH_120”表示国主40项目桥涵组比例尺为1:120。最好是在设置完一个标注样式以后再以此样式为基础样式新建其他的样式,按照这种方法,“GZ40QH_120”与“GZ40QH_250”两种标注样式只有一个参数不同,就是“调整”标签下的“使用全局比例”分别为12和25(前提是模型空间绘图单位为“cm”),设置非常简单。样式设置好了以后,还可以给你的同事共享,他们就不需要进行繁琐的设置工作了。

  我们对“GZ40QH_120”进行修改,首先对诸如箭头大小、超出尺寸线长度、文字高度等进行设置,原则是最终要打印成什么样子就设置成什么样子,比如最终打印出来箭头大小为2.0mm,文字高为3.0mm,超出尺寸线1.5mm,那么在设置这些值时就设置成前面的数值,先不管它的放大系数。然后切换到“调整”标签,选择“标注特征比例”框架下的“使用全局比例”,在其后的文本框内输入后面计算得到的全局比例(比如12或25)。这样设置完以后,确定回到标注样式管理器,将需要用的标注样式置为当前,这样在模型空间进行标注时,其大小就比较合适,在出图时也不会出现混乱的图幅了。这样设置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在调整标注样式时,我们基本上可以不管出图比例是多少,直接将各项设置成最终出图的效果,需要针对不同出图比例调整的唯一一个参数就是全局比例。

  6、在做完一副图的大致轮廓,也就是在没有进行大量的文字及尺寸标注之前就要按以下方法确定最终的出图比例,也就是需要确定全局比例、自定义比例系数、模型空间文字大小(同时可以确定多义线的宽度)。

  (1)图的大致轮廓绘制好了以后,切换到图纸空间(布局)。

  (2)插入标准图框,使用MV(MVIEW)命令沿内边框开视口,如下图被选中的就是已创建的视口。

  双击视口范围以内或用MS命令从图纸空间进入模型空间(请注意操作方法),使用缩放平移等手段使你需要打印的那部分显示在图框范围内(通常我们在绘图时就要考虑最终的出图比例,从而合理设置图中文字或设备图块的大小,否则最后可能出现打印出来文字过大或过小的情况)。

  双击视口范围以外或用PS命令从模型空间退回图纸空间(也可以单击底部状态栏的模型/图纸切按钮)。先选择视口,如果直接选不中的话,如下图所示使用框选(从左往右框),如果视口和图框的内框线重合的话,可能会选中框线。

  如果只选中了视口,属性框将如下图所示,如果框选了视口及其他对象,请在属性框顶部的下拉框中选中“视口”,显示视口属性。

  这时我们可以查看并修改视口的特性了,主要就是用来设定出图的比例了,视口的比例也可以选中视口后在视口工具栏中修改。如图:

  虚线打印为实线

  再有,有时在模型空间设置的线型为虚线,在图纸空间显示的却为实线,这是线形比例问题,首先你要从图纸空间进入模型空间,试试用“RE”命令刷新一下,如果还没有正常,就选择那条虚线(当然也可以是点画线),根据视口比例调整它的“线型比例”,有时一次调整不好,就需要多调整几次,达到要求为止。

  如果“线型比例”过大过小在模型空间都会显示不出线型来,所以建议虚线要用一种或两种颜色来区分。

  此外,CAD中有一个变量叫PSLTSCALE命令,如果设置成1,可以让同一条虚线在不同比例视口中看上去比例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同比例视口中虚线的线型比例会自动调整,使他们打印出来后单元长度是一致的。

  页面设置

  当进入布局空间插入图框后会发现图框和布局空间中的图纸背景不匹配,这时需要启动打印命令,框选图框,选好打印机,设置好出图比例后点“应用到布局”,图纸背景才会跟图框匹配。如果每个布局都设置好了页面设置,可以利用“发布”功能进行批量打印,不过这要求一个布局里面只有一张图,并且这张图的打印设置已经设置完成。

  如果这次的打印设置要与上次打印设置基本一样,直接选<上一次打印>即可完成大部分设置工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点击“窗口”选择打印范围,然后确定,最后预览一下,可以到所有工作完成以后,再打印出你的成果。

  设置多边形和圆形视口

  在有些图纸中需要创建不规则形状的视口,例如局部大样图,此时可以先用多段线(Pline)绘制好封闭的视口形状,然后运行新建视口:vports命令,选择选项:O(对象),选择绘制好的多段线,就可以创建不规则的视口。当然也可以利用新建视口的多边形(P)选项直接绘制多边形窗口。

  注释性(Annotative)

  在AUTOCAD和浩辰CAD高版本中添加了注释性,对文字、标注、图块、填充等对象可以设置注释性比例,在不同的布局和空间比例可以保证打印尺寸一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相同图形多比例布图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