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1200Modbus485做主战如何读取小数

楼主(2019-05-07):
西门子1200 Modbus485做主战去读下位机一个小数,现在博途里面读到两个16位寄存器的值,有没有指令直接将这两个值拼装成小数,而不至于去通过计算公式算出来,求教。。

网友A:
  不用通过记算的,只要把这两个寄存器设置成浮点数的数据格式应当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你下位机是什么,不好回答,有的下位机的32位浮点数的高低16位与西门子的不一致,如果是这样你就只有通过换算了,换算你可以做了程序块,当然如果“问学——23”所说的能解决就更好了,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