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5-07):
这个是什么,做什么用的?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学习一下,顺便攒积分

网友B(2019-07-02):
像是动力柜的闸刀一样

网友C:
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网友D(2019-08-07):
隔离刀闸的把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隔离刀闸的把手!

网友F:
这个像是隔离刀操作手柄,感觉不太好看

网友G:
感觉像是大门的开关,如果控制电气,确实不好看

网友H:
觉得像隔离刀闸的把手,双母线刀闸,-1,-2刀闸,上面的孔应该是安装标识牌,把手上有“ON”和"OFF"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