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问题。。。

楼主(2019-05-07):
FPX如何用F174数据表控制运行指令作伺服电机回原、定位等控制,数据表应该如何定义,有没有FPWIN PRO程序例子

网友A:
我发个主贴,你主意看下

网友B:
比如以下是回原点向导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以下是回原点向导搞出来的

我用的是FPWIN PRO那个软件,不是GR的

网友C:
看看这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
回原点有回原点指令。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用PR7软件就不用这些指令拉,有现成功能块用非常简单的。

网友E:
参数设定如下图所示

网友F:
顺便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