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相助小弟拜谢

楼主(2019-05-07):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完成一功能
I0.0启动 I0.1停止

Q0.0接通时间T1
Q0.0断开时间T2

Q0.1接通时间T3

Q0.1断开时间T4

T1->   T2->   T3->   T4->   依次为一个周期
N个周期后  程序停止

小弟新入PLC   且愚笨   折腾一下午没弄出来   求大神指教

                                     拜谢!!!!!

网友A:
你这个很简单,需要用到接通延时,断电延时两类继电器,用步进程序控制逻辑,或许起保停,或者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B:
您用的是那种PLC呀,指令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A:
类似这样的,自己把逻辑搞清楚,按着逻辑自己进行

网友B:
简单的做了一下,不会用文件回复,又发了个贴子,你看一下适合吗?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5/792815_1.s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做了一下,不会用文件回复,又发了个贴子,你看一下...

网友D:
这个定时器就行,不必用到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时器就行,不必用到计数器。

感觉N个周期的化用记数器比较简便,直观,修改起来也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