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318CPU状态

楼主(2019-05-07):
673473501822399310.jpg上传了一张照片,请问这是什么状态?面板指示灯一直全亮,拨动运行停止开关无反应

网友A:
1、按照操作手册执行对PLC的复位操作。

2、如果复位操作无效你的CPU就挂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照操作手册执行对PLC的复位操作。2、如果复位操...

谢谢了,一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