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怎么个编程的呀

楼主(2019-05-07):
(图片)

网友A:
1.首先进行硬件设置:

根据接线图将模拟模块接好线,接着设置模拟量的信号类型是电压还是电流,主要通过四个指拨开关完成

2.接着在编辑软件中找到通道设置,如下图所示,主要有分辨率是6000还是12000,信号是4-20mA 还是0-5V

3.接下来就是在系统手册上找到模拟量编程实例,熟悉程序再进行组态编程。编程前提是硬件接线及其设置正确,软件编程需要建立在正确的硬件基础上

网友B:
模拟量处理程序其实质就是一个线性函数计算过程。

Y=KX+B

一般编程时,比例系数K自己计算成常数值直接使用,X自变量就是模拟量输入信号(电压、电流)在PLC中转换成的一个整数数据,Y就是经过计算后输出的工程量值。

刚好前几天调试一个项目: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91456_1.shtml

项目里牵扯到一个4·20mA电流信号处理成0~0.4MPa输出的例子。截图如下(看不明白在讨论):

网友C:
积分不够,看不了

网友D:
回复内容:每个人编程风格都不一样吧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模拟量处理程序其实质就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处理程序其实质就是一个线性函数计算过程。Y=KX...

你这个是西门子的实例,版主的PLC是欧姆龙的CP1H,但是原理是相同的,可以使用子程序,也可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