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频率问题

楼主(2019-05-08):
请教大家,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启动频率的过程中有加速度吗?如果有的话,该加速度与从启动频率加速到最大频率的加速度相等吗?

网友A:
电机加速是按你设定速度曲线运行,可以是直线上升,也可以设定成各种折线、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速是按你设定速度曲线运行,可以是直线上升,也可以...

电机有一个参数是启动频率。电机运行时速度应该是从静止到启动频率再到设定的匀速频率,我不清楚从静止到启动频率是直接上去的还是加速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机加速是按你设定速度曲线运...

变频器启动频率设置,是根据你负载情况和运行要求确定。轻负载,而且要求快速启动时,这个参数就可以设的较高,比如20几Hz。一般情况可以设置在10Hz左右。对电机来说,运行时就按设置的启动频率开始。这个参数不设,就按出厂设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