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6.1版如何更改分辨率

楼主(2019-05-08):
视频都看了两套了,就是没有关于分辨率的。

对公司原有程序进行更改,改完后,分辨率完全不对路了。大佬们,该怎么弄成自适应或原来的分辨率.(换高版本的就不要说了,目前没这条件)

网友A:
力控的最新版本FC7.0修改了这一问题。要考虑分辨率的问题,要不开发时的分辨率与最终工控机分辨率不一样的话画面会失调,分辨率不一样打开力控画面时有这个选项说是分辨率不一致是否进行分辨率转换,不转换的话界面无法充满整个屏幕,转换的话画面会有很大调整,许多画面的位置都会改变。6.1版本的好像没有这个自动调整功能,新建的时候就要考虑好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控的最新版本FC7.0修改了这一问题。要考虑分辨率的...

我这是修改,不改之前的分辨率就好了。

以后自己独立做的时候,再预先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