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NET模式运行中无法更改频率

楼主(2019-05-08):
求助各位老铁

F700变频器负载一个水泵电机,通过CC-LINK网络控制。最近突然发现无法更改运行频率了,之前是可以的。

PLC是三菱Q系列的,查看程序没发现问题,新的频率设定可以传输到变频器的CC-LINK网络控制字内,但是频率就

是不变,现在只能手动调节变频器频率上限对应,这究竟是是肿么回事呢??

有没有大侠来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有人更换过参数值,你具体查在参数值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