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色谱仪工作站五种常见故障类型维修

楼主(2019-05-08):
岛津色谱工作站是一种辅助色谱仪器采样、收集色谱检测器当中的电压信号数据分析处理的工作站辅助软件。

目前市面上分析色谱分析仪器比较常用的是岛津色谱数据处理工作站,与微软XPWindows7 32位系统兼容。针对客户咨询的技术问题,整理如下:

1、校正过程中出现提示某些峰的面积或者浓度为零

检查组份表中所有组份峰的浓度是否已经全部设置完成,时间间隔设置是否合适,因为时间间隔设置的太大,则可能误判其他峰为组份峰,太小的话,则不够把所有浓度的组份峰完全的识别出来。总之时间间隔设置要恰到好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2、岛津色谱工作站没有信号

、确认电源是否损坏,如果电源灯不亮,则电源有可能已经损坏

、如果电源灯亮,则可以把工作站安装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在不连接到色谱仪器的情况下,判断色谱工作站是否有信号,如果没有信号,这可能是工作站硬件已经损坏。此情况可以把工作站硬件返回厂家维修。

、如果在另外电脑上色谱工作站是有信号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安装工作站的电脑的串口已经损坏,建议换到另一个串口或者更换一台新电脑来安装色谱工作站。

3、工作站软件不稳定

建议首先查杀病毒,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则只能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建议是正版的操作系统)

4、接地

色谱检测器、电脑主机都要求接地,切不可以把接地线连到自来水管或其他下水的铁管了事。

5、电源的要求

对岛津色谱工作站提供电源支持的电网系统要求持续稳定;在工厂里要避免跟大功率动力电系统同源同线;此外在工作站电源前安装稳压电源。

6、使用注意事项

安装了色谱工作站的电脑尽量不要用来上网,也不要随便使用其他未经杀毒的软盘或者光盘,以防病毒的交叉感染。

岛津色谱仪故障维修主要是把理论学好了,更多知识瑞盛科技,记住要点,多操作几次,基本可以判断七七八八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