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提示存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08):
1, 按下Win+R,输入regedit,回车

2, 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右键删除

3, 重装软件

网友A:
有实验过吗?

网友B:
我不行啊。网上各种方法试过了,删注册表,改注册表参数之类的都试过了。

最后是重装了系统,原来是win10家庭版,将家庭版改成专业版,就解决了。

网友C(2019-06-20):
这么扯淡的方法你们也信

网友D:
楼主过来解释下,你这样操作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