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求助,求解答!

楼主(2019-05-08):
目前有一台VFD——M台达变频器,上电以后STOP 和反转指示灯一直闪烁点亮,外部旋钮给定频率,F0.00可以慢慢频率增加,但是不能运行!

目前是运行方式是外部端子控制启动停止!

不过我如果把外部端子启动方式改为面板控制,再次炫动面板上旋钮可以有输出!

问题出在哪儿?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检查几次了!

求熟悉台达变频器的同仁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