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已设置的CAD文字样式?

楼主(2019-05-08):
  在用CAD软件绘制图纸时想要保存一下修改过的CAD文字格式方便下次使用要如何保存呢?下面以浩辰CAD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CAD软件的配置、图层状态、多线样式等设置都可以输出成文件,然后在其他机器或图纸中输入保存的设置,但标注样式、文字样式、表格样式、多重引线样式等从对话框中找不到输出按钮,也就是无法直接保存供其他图纸使用。标注样式比较复杂,重新设置相对比较麻烦,因此在CAD的扩展工具(EXPRESS TOOLS)中提供了标注样式输出和输入的工具。文字样式定义比较简单,因此CAD并未提供这样的功能。

  文字样式就保存在图纸中,虽然我们不能单独保存文字样式,但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将他们从图中取出来。下面是想到的几种方法,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看看哪种可以适合你。

  一、将设置好的文字样式保存到样板文件中

  新建一张图纸,设置好常用的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图层等,然后保存为*.dwt样板文件。

  保存好样板文件后,新建图纸时如果使用这个样板文件,会带上我们设置并保存的这些格式。

  但是如果我们想在一张打开的图纸中使用格式,包括文字样式就不行了。

  二、复制粘贴

  在CAD中从一张图纸将图形和文字复制到另一张图纸中时,如果复制内容中使用的格式,如图层、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图块在目标图纸中没有,则会自动在目标图纸中添加这些格式。

  只要从另一张图纸中将使用此文字样式的文字复制到当前图中,文字样式就会跟着一起被复制过来。

  但当前图中如果有同名的文字样式或其他格式就不行了,因为CAD会忽略重复的文字样式或格式,复制过来的文字就会变成当前图中的文字样式或格式。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也需要打开一张作为样板的图纸,而且,如果复制的文字是我们不需要的,还需要将这些文字删除。

  三、设计中心

  打开设计中心(CTRL+2),在设计中心中找到你修改文字样式的图纸,展开图纸的文字样式,然后右键,选择添加文字样式,就可以将文字样式添加过来,如下图所示。

  或者同时选择多个文字文字样式,右键,选复制,然后切换到图面,按CTRL+V就可以粘贴到本图了。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不仅可以从打开的图纸添加文字样式,也可以从未打开的图纸将选定的文字样式添加到当前图中。

  同名的文字样式也无法覆盖,会被忽略,其实这些方法都有这个问题。遇到同名文字样式的时候具体怎么处理就要看当前图中的文字样式是否满足需要了,如果图中此文字样式还没有用到,可以先删除,如果用到了,可以将当前图中的文字样式改名REN,然后再将文字样式复制粘贴过来。当然如果文字样式已经用了,又不想增加新的文字样式,那就输入ST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修改一下好了。

  其实如果只是一两个文字样式,可能直接改一下文字样式也许是最快的方法,给大家介绍后面两种方法,只是让大家了解:

  复制图形的时候会将图形的文字样式等格式带到新图形中,但如果有重名的文字样式、图层、图块等设置,会被忽略;

  设计中心不仅可以从里面插入其他图纸中的图块,还可以插入和复制其他图纸中的格式数据。

  本文转自小苗CAD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