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显示数据
hello、hth

楼主(2019-05-08):
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外部设备发送来的数据,如何在MCGS软件里制作

网友A:
这个页面  先添加设备

网友B:
首先需要确定和外部设备的通讯方式,看看是否MCGS支持。 不支持的话需要加转换器才行。

网友C:
给你看外部数据是什么通讯?然后在那个通道处理设置

网友D:
直接读取设备的寄存器地址就可,或者读取缓冲区数据,看看设备连接怎样做的

网友E:
先把数据读出来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不是你想要的,进行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