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仪的仪器校准方式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9-05-08):
测厚仪的仪器校准方式;

开机后将探头压到铁基上,轻按校零键(ZERO).校零,校好零后把探头提起来,将标准膜片(127um左右)放到铁基上,把探头压在上面测量,如测量结果不在127um左右,可通过加减键调整.127um左右膜片调整后,分别测量52um和420um左右的膜片,看是否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如果发现所有膜片值基本正确,则校准成功.

如果在校准时发现膜片测量误差大或不能测量时,请按下例步骤操作:

1.按住开关机键不松手直到显示器出现”CAL”(此过程大约需要4秒钟),显示器会显示”F:H”,此时轻按校零键确认(探头一定要悬空)

2.按住开关机键不松手直到显示器出现”Ln”(此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显示器会出现”0.8XX”的数字,如果在测试中发现高端数据偏大,也就是说127um正确,而420um左右的膜片偏大,可将该数字加大(用”+”键),反之将该数字减小(用”-“键).大约该数字每加大0.001,420um左右会相应减小2um.然后按校零键确认.(探头一定要悬空)

测厚仪的使用注意事项;

首先抽样测试的时候,是需要有测试的试件的,试件的金属磁性还有试件表现的粗燥程度应该和标准集体的参数相近并且是越相近越好。

其次,在测量的时候,应该始终保持测厚仪和试件表现的垂直度。

第三,在测压的时候应该努力的平稳压力的恒定,如果压力不是很稳定的话,那么会影响到测量的结果准确程度。

第四,要保证在测量的时候,周围,没有什么电磁磁场会干扰到仪器的工作,如果有的电器会影响周围的磁场,那么也会影响测厚仪的测量数值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