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显示外部设备发送的数据
hello、hth

楼主(2019-05-08):
如何在触摸屏显示从外部设备发送的数据(用的TMS320F28377S控制板)

网友A:
能走通讯就没有问题,可以先用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B:
具体要看你想怎么弄了,可以有多种方式。

TMS320F28377S控制板功能够强大,通讯接口为CAN bus 及I2C bus.

MCGS 触摸屏取决于具体选用的型号,可以有串口RS232,RS485 或 通过以太网口。

TMS320 多用于高速实时控制, 取决于具体你要用触摸屏来显示和控制什么数据,如果速度可靠性要求都比较高,建议选用以太网口来做通讯,当然就要用带以太网口的触摸屏了。要求不太高的话,一般用232或485串口就可以。

然后就是要配个通讯协议接口转换器,如CANbus 转RS485 或以太网等等,看你选用哪种通讯来定了。

通讯搞定了,最后就是mcgs触摸屏编程了,触摸屏做上位机,TMS320做下位机,或者反过来也行, 都可达到目的,这个你自己做主了。这种一主一从的通讯样例程序很多可供下载参考,没弄过的话看看也就能弄了。

网友C:
走通讯监视,你的屏实时监控着那个值,而外部发送不论什么信号都要反馈到plc的,所以就是你采集plc的值就行

网友D:
外部数据是什么?字符串?实数?布尔?你首先最好监控一下采集的数据是什么,有些估计需要转换后才是你想看到的

网友E(2019-09-12):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想怎么弄了,可以有多种方式。TMS320F2...

楼上已经说了物理联通所遇到的问题,实际通信还要考虑软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