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200机器人平移指令求解惑

楼主(2019-05-08):
比如

SFTON   P120

MOVL P000 V=1500

SFTOF

那么每次执行的时候是,p120里的坐标位置+p000=p000还是说是p120里面的坐标赋值给p000里面呢???

网友A:
应该在位置变量中设个变量#P120,这个变量中的X,Y,Z就是你要平移的值,(平移值=目标点X,Y,Z-当前点X,Y,Z),

#P120应该是两点之间的坐标差,

所以应该是平移后的#P000的坐标值=位置变量#P120的值+平移前#P000的坐标值

网友B(2021-10-28):
从命令看平移的是P120,每次平移多少这里面看不出来,要多发点出来看看,有什么计算逻辑

网友C:
一楼的回答基本准确,移动的位置就是P0+P120,但P0的值不变!

网友D:
指的是移动过程中在P000的基础上偏移P120的距离,两个数据累加的结果,不是谁给谁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