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KUKA西门子12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5-08):
现有一台KUKA KRC4与西门子1200做通讯,通讯已经好了   通讯数字量DI/DO可以;现需要增加将PLC端采集的一个位移传感器数据,通过通讯发给机器人,为什么PLC的数据发送到机器人 后数据完全对不上

如上图所示,PLC与机器人数据不一样

通讯已经配好

网友A:
使用方法不对,多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对  能提示下吗

楼主:
现在没有用模拟量  将左右两边的通讯数据组合成一个int的了

网友C:
需要多处使用建议定义全局信号组,只在某个程序使用定义局部信号组

楼主:
已经解决                已经解决     已经解决

网友D(2019-08-01):
我用16位组成的整数传输也是数据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也是用32位数据组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已经解决   ...

兄弟,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求助!

网友F(2020-07-09):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已经解决   ...

同求,兄弟 你这个怎么解决的啊 包括 西门子和KUKA 数据怎么对应的啊。。愁死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