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新建一个项目出现黄色叹号下标

楼主(2019-05-09):
叹号应该代表是专有的意思,

如何消除?大神们帮帮忙。感谢大家

网友A:
打开项目管理》消息》管理,看看有什么错误。根据提示进行处理。

网友B:
你的版本是多少的,消息管理那个消息错误

网友C:
你在新建立项目的时候吗,把Eplan的所有参数设置好就OK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错,就是项目专有模式

引用 网友A:
打开项目管理》消息》管理,看看有什么错误。根据提示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