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写入任务读保护密码!!!

楼主(2019-05-09):
现在想对一个欧姆龙的PLC,型号CP1H设置一个任务写保护密码,UM读取密码能写进去,具体看下图

点设置可以设置密码,下面两个选项也没法勾选

下载程序就出错了,请教下大神~

网友A:
设置了UM读保护密码后,是不能上载程序的,上载会报错

网友B:
密码格式是不是有特殊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UM读保护密码后,是不能上载程序的,上载会报错

还没设置UM呢,只要一设置任务读保护密码,就会报这个错,再重新读程序一点限制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格式是不是有特殊字符

没有

网友C:
这样试试能不能保护?

网友D:
是不是已经设置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