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分解(炸开X)命令你需要了解的知识

楼主(2019-05-09):
  EXPLODE命令直译的话是爆炸,因此有不少人习惯叫他炸开,很形象,我也习惯叫他炸开。在浩辰CAD软件的界面上命令被翻译成了“分解”,通常我们都在选择对象后直接输入X后回车,很少从菜单或命令面板中去调用命令。

  分解命令就是将复合对象分解成其组件对象,例如将多段线分解成直线或圆弧,将图块分解成组成图块的图形。

  分解命令虽然没有任何选项,但分解遇到的问题还真不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分解命令的相关知识。

  一、哪些图形对象无法分解

  很多基本图元是无法分解的,例如直线、圆弧、圆、椭圆、构造线、射线、点等一些简单的图形。有些图形看上去比较复杂,但也无法分解,比如一个外部参照,一条复杂的样条曲线,一个由很多文字组成的单行文字等,还包括一些特殊设置后无法分解的图块等等。

  其实这不用介绍,当我们选择对象后输入X,如果此对象无法分解,命令行是会提示的。

  二、一些常用图形分解后会变成什么图形

  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些常用图形分解后会变成什么图形,从而了解图形因为分解产生变化,因此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几种常用对象分解后图形。

  多段线:放弃所有关联的宽度或切线信息。对于有宽度的多段线,将沿多段线中心生成直线和圆弧。

  面域(REGION):分解成直线、圆弧或样条曲线。

  多行文字:分解成单行文字对象。

  多线(MLINE):分解成直线和圆弧。

  标注和引线:根据标注和引线的不同,可分解成直线、样条曲线、实体(箭头)、块插入(箭头、注释块)、多行文字或公差对象。

  注释性对象:将当前比例图示分解为构成该图示的组件(已不再是注释性)。已删除其他比例图示。

  图块:图块一次只能分解一层。如果一个块内包含其他图块或多段线,分解后这些多段线和图块或保留,如果需要分解这些图形需要再次炸开。

  具有相同 X、Y、Z比例的块将分解成它们的部件对象。具有不同 X、Y、Z比例的块可能分解成跟原始对象不同的图形,例如圆会分解成椭圆、弧被分解成椭圆弧等。

  当按非统一比例缩放的块中包含无法分解的对象时,这些块将被收集到一个匿名块(名称以“*E”为前缀)中,并按非统一比例缩放进行引用。

  分解一个包含属性的块将删除属性值并显示属性定义,而不是属性的值,也就是说属性文字在分解前后使用变化的。

  阵列:高版本浩辰CAD创建的阵列对象类似于一个动态块,可以动态调整。分解可将关联阵列分解为原始对象的副本。

  三维实体(SOLID)对象:分解成一个单一表面的体(非平面表面)、面域或曲线。

  网格(MESH)对象:将每个面分解成独立的三维面对象。将保留指定的颜色和材质。(在 AutoCAD LT 中不可用。)

  多面网格(POLYMESH):单顶点网格分解成点对象。双顶点网格分解成直线。三顶点网格分解成三维面。

  三维实体 :将平整面分解成面域。

  三、为什么有些图块无法分解

  经常有人遇到图块无法分解的问题,除了某些图块是人为用一些方式加密过无法分解外,普通图块也有可能无法分解,这里总结一下有哪些情况会导致图块无法分解。

  1、定义图块时取消勾选了“允许分解”。

  也就是在定义图块的时候我们可以设置图块是否可以分解,进入块编辑器后不选择任何对象,在特性面板就可以将图块重新设置为允许分解后保存退出即可。

  2、多重插入块

  用MINSERT 命令可以插入一个图块的阵列,这种图块就无法分解。

  如果我们用常规的插入(I)命令插入此图块是可以分解的。但一些软件或工具利用多重插入块再加上匿名块来对图形进行加密,匿名块由于无法在插入列表中找到,所以这种图块只能借助插件和工具了。

  3、特殊的不等比图块

  如果将面域或三维实体设置成一个图块,然后将图块X/Y/Z各轴向的命令设置成不一致的,例如X比例为2,Y比例为一,你会发现这样的图块也是无法分解的,只能将各轴向比例改成一致有才能分解。

  四、一些特殊的分解需求需要用特殊的工具

  当分解一些属性块,例如图框后,发现之前填写的那些信息都没有了,我们希望分解后属性显示他的值,不显示属性标记;又或者我们需要将文字分解成轮廓线进行编辑或创建三维模型等等,针对一些特殊的分解,CAD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命令,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1、分解属性块时保留属性值

  这个命令是BURST,如果你装了扩展工具就有这个命令,高版本好像不装扩展工具就有此命令。

  2、将文字分解成轮廓线

  这个命令是TXTEXP,如果我们想获取文字的轮廓线进行是三维建模或其他编辑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将文字分解成轮廓线的命令。

  3、在分解图形的同时设置属性

  用EXPLODE命令分解对象时,图形对象的图层、颜色、线型等特性将按一定规则进行处理,比如保留原有的特性或放置到当前层。如果希望在分解图形的时候指定图形的执行,可以使用另一个分解命令:XPLODE。

  浩辰CAD软件中还有一些针对特定图形的分解,例如选择多个独立区域创建填充后,填充是一个整体,可以编辑填充并选择创建独立的填充图案,让填充分解成多个独立的填充。用参照编辑REFEDIT可以往图块中添加其他图形,也可以将部分图形分解出来。

  本文转载自小苗CAD博客。

网友A(2020-01-26):
讲解得十分详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