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N40串口通讯232是否可以直接接485转换器用通讯

楼主(2019-05-09):
我平时接触PLC比较少,想用CP1E N40的232C串口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的串口为RS485,用串口测试助手可以读写变频器参数)。

硬件,PLC的232串口外接了一个232转485转换器。

置位再复位A640.00后,

测试结果:A392.04=1

                 A640.01=0

                 A640.02=1

                D1252=82H或者84H

                其它=0H

无法读取对应的变频器参数,用06命令也无法修改参数,PLC串口灯常亮。

请问,是不是这个232C串口不能直接用485转换器与变频器通讯?

如果能的话还需要设置其它什么地方?

软件设置如下:

测试程序如下:

硬件配置如下

网友A:
串口引脚定义清楚吗?很多都不一样

网友B:
转换是可以,但是防治烧坏通信口

楼主:
通讯有问题,有啥办法解决么?

网友C:
经过转换后的通信确实有些会存在问题,最好是两边都是485(更换模块),且接线正确,所以在选型前期就要确保通信两端物理接线要一致,否则后期麻烦不断

网友D:
串口读一下 PLC发出来的数没有?

楼主:
嗯,是的,在网上订了个485模块。

引用 网友C:
经过转换后的通信确实有些会存在问题,最好是两边都是48...

楼主:
能告诉用什么读么?我现在只查看了对应的内置DM区域数据,报文数据发送正常,接收区域没有内容,A392.04=1,是通讯问题吧?

引用 网友D:
串口读一下 PLC发出来的数没有?

网友E:
omron的232口管脚跟标准的pc232口不一样的 所以你直接插那个232转485的转换器不行的 因为标准232转485转换器上的232口是对接pc上的232口 所以你得在plc的232口跟转换器的232口直接再加个自己的转换头

网友F:
我教你怎么弄

楼主:
哥,怎么弄~

引用 网友F:
我教你怎么弄

楼主:
原来是这样,感谢~

引用 网友E:
omron的232口管脚跟标准的pc232口不一样的 ...

网友G:
CP1W-CIF01这个232适配器是不能直接和RS232转RS485连接的!因为管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G:
而且也不建议中间环节太多,中间环节越多通信越容易出问题!

楼主:
OK,谢谢

引用 网友G:
CP1W-CIF01这个232适配器是不能直接和RS2...

网友H:
变频器用的那种,如果灯可以亮说明数据能收到线路问题应该没有的,数据收不到就要看下奇偶校验是不是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