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命令问题

楼主(2019-05-09):
我的PLC是FX 3U板式,使用DDRVA命令时候只能一个方向转,且显示的实时脉冲只能递增不能递减,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D220的数值是多少?你用相对定位试试? DDRVI K-999999 k10000 y0 y1和DDRVI K999999 k10000 y0 y1 看能不能反向?

网友B:
首先你的地址设置错了,你使用的是ddrva非drva 是32位指令,而32位的值是要占用两个寄存器的,所以第二个DDRVA 指令请不要使用d221

脉冲指令不能递减,那你把脉冲设置成负数,那么值就会递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20的数值是多少?你用相对定位试试? DDRVI...

都试过了,只能一个方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地址设置错了,你使用的是ddrva非drva ...

请教:不使用D221使用多少呢?脉冲负数时候也是只能一个方向转

网友C:
如果还是指望一个方向,本办法,把方向信号Y1直接输出为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是指望一个方向,本办法,把方向信号Y1直接输出为1试试

跪求大神指教,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首先你的地址设置...

用的32位的指令,脉冲数D220要占用2个字,你把D221改成D22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