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怎样修改欧姆龙的Plc时间继电器的数值。

楼主(2019-05-10):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样修改欧姆龙的Plc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如果在PLC里面设置时间继电器D1,我怎么选触摸屏的通道类型

网友A:
试一下这个,D10是设定值,你通过触摸屏直接写进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个,D10是设定值,你通过触摸屏直接写进去即可

我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了,用DM ,4位 16BCD的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