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从数据采集开始吗?

楼主(2019-05-10):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智能制造从数据采集开始。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没有数据,怎么上网;没有数据,怎么感知;没有数据,怎么决策;没有数据,怎么学习……..

但是,在实践中,又常常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采集什么数据?用什么频率采集?存储多少……我很早就见到过,许多数据采集过来是没有用处的。

其实,“智能制造从数据采集开始”,是IT技术人员的角度。他们得到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数据采集。但在数据采集之前,需要解决“数据为什么采集”的问题。原则上讲,“目标问题”是需要业务人员(也就是常说的OT)回答的问题。

所以,智能制造应该首先是OT的人员把问题说清楚,然后再交给IT的人员去执行。执行的过程,才是从“数据采集开始”。我们国家现在遇到的最常见问题之一,就是由IT人员主导智能制造。OT人员说不清楚,就把问题交给IT了。这就是IT和OT的分离。

其实,OT人员往往也说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也需要接受具体任务。而这些具体任务,应该来自与企业的管理者;他们根据企业的战略来把管理乃至转型升级的需求变成技术问题。换句话说,真正的智能转型,一般是先有战略后有战术,先有管理需求再有技术需求。而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管理与技术的分离、战略与战术的分离。

作者:郭朝晖

网友A:
採集什麼數據?採集到什麼程度?這個誰來定?

產品來定!產品可能出現的不良就是你最需要採集設備信息的部分。

不是單單加個傳感器就能解決的。

网友B:
制造不仅仅是机器,不仅仅是自动化设备的数据化采上来。机器换人不可能把人全部换掉,制造工程中还有工艺的制定,产品的标准化,加工上游的与加工后部件的品质管控,这些都有人的因素在其中。另外,自动化系统本身也有可能是有缺陷的,甚至也会犯错误的,好比波音飞机事故。机器换人无人工厂那都是搞技术的单相思,真正在生产过程中实践过的人,知道机器只可能换掉很小一部分机械式的劳动。所以那些把自动化加上一点数字化,连上网的就以为是数字化的,那是根本性的误导错误,走进了一个单一机器技术的死胡同。

数字化应该是从一开始从传感器端就与自动化分开走两条路径了,并且是可以对自动化执行作为反馈监控,从安全性角度是双重确认原则的可靠性安全性的。所以不是简单加一个传感器,而是加很多很多个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包括部分人操作的手动数据输入,这个需要有长期现场生产实践过的各个行业的综合工程师、品质管理工程师共同去完成的,自动化工程师应该是在边上做服务的,而不是做主导的。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到底谁可以代表中国工业的OT?

我很有兴趣去看过某家数字化工厂推动龙头大牌的网页与技术论坛,在传感器部分冷清到让我吃惊,也没有生产工业标准化的讨论,连软件的中文版本都没有做好,反而要怪工程师应该反感用中文?这是如何在中国工厂做数字化工厂的?就是一些自动化控制器数据翻上去联网吗?这怎么能算数字化工厂呢?自动化仅仅是生产制造中一小部分,尤其是在中国,很多生产线是整条引进的,或者其它工厂模仿的,我们没有学习过工艺是怎么建立的,产品标准是怎么建立的,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实践!

如果就是自动化控制器数据数字化联网,何必再搞4.0?德国自动化已经是领先的了,何必要提出革命的4.0?

网友B:
我们十多年前就参与做上海周边地区水利自动化与数字化联网,从一开始的数字化数据就是从自动化分开走的,再联网。在台风来临时期各种突发状况,我们无法全部压宝在自动化上,而是有第二数字化可知系统双重确认水闸的开度,调节到最佳的泄洪流量开度。

在医疗设备上,同样的数字化联网从一开始就是与自动化机械运动分离了,可以监控自动化执行的可靠性。比如核磁共振医疗影像设备。最近我们正在参加国际医疗器械展会,会上参展的核磁共振设备,几乎都是采取了自动化数字化双重确认原则的方案,数字化不从自动化执行控制器采集,而是单独从传感器采集了。微信图片_201905152131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