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不同运行模式下的参数设定及接线

楼主(2019-05-10):
变频器的运行模式有多种,而且它的参数也非常多,要使变频器高效运行,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控制要求,选取一种适合我们的运行模式。我们公司有多家不同公司出产的变频器,如:富士、西门子、三菱、松下等,根据工作中的体会,我发现尽管它们的外形千差万别,但控制方式却是大同小异的。下面就以富士公司的FRN0.4~220G11S-4CX系列变频器为例,谈谈它的运行模式。
要使变频器运行,一要有启动信号,二要有转速信号,两者缺一不可。根据信号是取自变频器外部还是来自它本身,可分为以下三种:
1.E模式:即信号都取自变频器外部;
2.PU模式:即信号都取自变频器本身;
3.PU+E模式: 即信号既有变频器外部的,又有变频器本身的。
其中PU模式,操作是通过变频器的面板进行的。用∧、∨键来设定频率,按FWD键电机正向旋转,按REV键电机反向旋转,按STOP键减速停止。运行中用∧、∨键来改变频率,以达到改变速度的目的。这种方式在接线完毕通电试运行时是非常有效的,但在正常工作中并不常用,因为它的信号都不受我们所控制,是变频器本身给定的。
PU+E模式中,如果启动信号是通过面板的FWD键、REV键和STOP键来给定,频率设定信号来自外部,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每次运行和停止都要打开电气控制柜,按面板上的相应按键,这是极为不方便的;如果正常的工作中速度并不是频繁切换,我们倒可以这样控制:启动信号由外部的开关接点或控制系统给出,按∧、∨键进入数字频率设定,设定一个合适的频率存储起来,以后每次运行都以该速度运行,只有需要改变速度时,再按∧、∨键来提升或降低速度。在该种模式下,有两个参数是关键的:参数F01(即频率设定方式)设为0(即由面板的FWD键、REV键设定);参数F02(运行操作方式)设为1(即通过外部端子【FWD】、【REV】作为启动信号),其实,实际工作中常用的是E模式,下面就重点讨论一下这种模式。在该种模式下,根据速度调节的信号方式不同又可以分出许多子类。这些速度调节信号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电流,还可以是开关信号、数字输入或脉冲列输入,以下将结合参数的不同设置和硬件接线加以说明。
速度调节信号采用模拟电压,由变频器的12号端子输入。电压可以是0~+10V,还可以是-10V~+10V.前者参数F01设为1,后者设为4。此外如果要求反动作时,即+10V对应低速,0V对应高速,F01需设为6。
速度调节信号采用模拟电流,由变频器的C1号端子输入。电流信号是4~20mA。要求正动作时,参数F01设为2;反动作时设为7。有时,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可结合起来一起控制设定的频率,即利用12号端子+C1号端子的和作为设定值。此时参数F01设为3。注意以上两种方式下,参数F17和F18的影响。F17是频率增益,F18是频率偏置。
速度调节信号采用外部开关信号的组合,变频器有九个接点输入端子可以用参数自由定义。参数E01、E02、E03、E04分别定义为0、1、2、3,就把接点输入X1、X2、X3、X4端子分配为开关信号SS1、SS2、SS4、SS8,它们共有24=16种组合,除去都为零的组合还剩15种,这样可设15种速度与之对应。
在变频器11、12、13号端子间接入一个电位器,利用内部的24VDC电源,便可以连续地调节转速的高低了,而且电位器可以装设到控制面板上,这是非常方便的。
利用面板的∧、∨键可以方便快捷地改变频率,其实通过参数定义,我们能够把这两个信号引到变频器的端子上。我们定义参数E05=17,E06=18,这样就把接点输入端子X5、X6分配为增速命令(UP)、减速命令(DOWN)。当然,我们可以把X1~X9之间的任何一个端子定义为UP或DOWN。然后再把参数F01设为8(增减速模式1)或9(增减速模式2),这样,通过点动按下接在X5、X6上的按钮来控制电机升降速了。
以上E模式下的各种控制方式,控制信号都是微弱的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而变频器本身又是一个大的噪声源,加强抗干扰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以下几项措施是值得考虑的:
1.控制线尽可能短,并使用屏蔽线,注意良好接地;
2.使用处理微弱信号的双生接点;
3.在模拟信号设备侧连接电容器和铁氧体磁芯。
掌握好变频器的各种运行模式,对我们选择适合的变频器工作方式是大有裨益的,也有助于我们让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