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操作面板报警“E”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9-05-10):
当西门子6SE70变频器控制面板显示字母“E”报警时,变频器不能工作,按复位键以及重新停、送电均无效,查找变频器维修手册又无相关介绍,在检查外接DC24V电源时,发现电压较低,变频器维修完毕后,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是西门子变频器出现“E”报警一般都是CUVC板损坏,更换一块CUVC板就能正常。“E”报警有以下几种原因是因变频器底板和CUVC通讯板故障引起的。
一、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维修更换一块新CUVC板送电开机测试,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说明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不在CUVC板而在底板。检查底板,数字万用表测外接DC24V电压正常,检测集成块N3基准电压不正常,集成块N220脚输出电压为0.1V,明显偏低,正常值为15V,查集成块N2的1脚为11.3V,8脚为0.20V,11脚电源输入为27.5V,正常。经分析判断1脚、8脚、20脚不正常。测试集成块N3的1脚电压为0.31V,2脚的电压为1.8V,电压值也都偏低。用热风枪拆下N3集成块MC340,测2脚和3脚之间的电阻为84欧。更换一块新N3集成块MC340后,测试各引脚电压,1脚为2.1V,2脚为5.1V,电压正常。测N2集成块各脚电压也都恢复正常。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为集成块N3输出电压不正常,引起N2集成块各脚电压也出现偏移。恢复变频器接线输入参数,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

二、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用数字万用表测底板N2、N3集成块各脚电压,检测发现变频器N3的1脚N2的8脚电压都偏低,测量变频器V28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4.7K欧已变值为150K欧。更换新贴片电阻,测N2、N3各脚电压正常,维修变频器故障原因为V28基极偏置电阻变值,导致V28三极管截止,造成N2、N3集成块不能正常工作。http://www.cncswx.com
三、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一台“E”报警的变频器,将变频器原CUVC板上CBT通讯板拆下,装在新CUVC板上,变频器装好CUVC板,启动后,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拆下CUVC板检查发现CBT通讯板上贴片电阻烧坏。更换新CBT通讯板,变频器启动工作正常。
四、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检查变频器底板电源块N2第1脚的开机电压为11.32V,正常值为26.7V,第20脚输出电压为0.117V,正常值为15.31V,基准电压块N3第1脚电压为0.315V,正常值为2.1V;第2脚的电压值为1.5V1.8V之间变化,而正常值为5.1V。检查继电器K4,线圈电路串联两支二极管V16、V15,电阻值分别为3.67欧和5.5欧,已经短路,V28(5C)三极管基极电阻由正常值4.7K欧变成150K欧,已经烧坏。维修更换新的变频器电阻和二极管后,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