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遭遇病毒了

楼主(2019-05-10):
之前的机械硬盘坏了,我就换了个固态。重装XP3系统,中途连过网,由于360一直报错,就直接删了。试过之后交给工程人员。然后拿过去之后就这样了,是不是中毒了(冲击波),还是硬件坏了导致的,还是怎么的,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吗(我遇到这样的事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感觉系统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这时候你怎么还用XP系统???

网友B:
这是DOS命令强制关机代码

可以百度了解一下

重新这一段代码把这个指令终止即可

网友C:
不能重新开机吗

网友D:
都用XP了,还怕病毒啊,固态安装系统很快的,就算重装都没压力,360是肯定不要的

网友E:
下载杀毒软件试试。

最近我们单位也有电脑中病毒

永恒之蓝

网友F:
我们的电脑都是裸奔,不要杀毒软件,杀毒软件容易误删编程软件文件

网友G:
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XP32位装机快啊,有些系统自带360

网友H: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系统文件删除导致系统损坏,这个可是使用修复解决,再一个就是冲击波病毒,Xp系统比较小,重新安装一下就好。

网友I:
回复内容:之前也裸奔过,过一阵就挂了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电脑都是裸奔,不要杀...

网友:
装了个WIN732位

网友K:
找一个U盘做一个U起,然后用PE杀毒

网友L:
回复内容:好像大家都这么说,说他们是自产自销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M: XP32位装机快啊,有些系统自...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电脑都是裸奔,不要杀...

没错,千万不要访问不该访问的网站,如果天天访问那样的网站装了杀毒也没用

网友N:
最近360一直报错,怎么办呦,真裸奔不好吧

网友O:
回复内容:有风险

引用 网友M:
最近360一直报错,怎么办呦,真裸奔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