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帮忙看看主从站通信

楼主(2019-05-10):
用的是MCGS的触摸屏,型号是TPC7062TD

   昨天去现场测试了一下 MCGS嵌入to通用 通信(在电脑上模拟运行是成功的),虽然没有提示串口初始化失败,但实际上通用版还是不能控制触摸屏,我查看设备调试,通信状态通道值对应为2,表示采集无数据返回错误,

对应的解决办法我都测试过(1、串口参数是一致的,嵌入版的com口是1,我用的是RS232串口;通用版的com口是查设备管理器得到的;

2、通信电缆是把触摸屏com对应的2,3,5三个接口引出然后接上RS232的2,3,5串口线,用万用表测得中间无断路情况;

3、设备地址是一致的,通信等待时间也延长过,都不行)

还有,我设置的蜂鸣器报警策略也在触摸屏上面不能用

   我的程序现在大部分没问题了,能实现一些功能,然而就只剩主从站和蜂鸣器的实操不行。希望有大佬有空把文件下载来帮我看看。

网友A:
设备地址不能用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地址不能用0

我改过,实际上0,1和3都试过了,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