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发送焊接数据到PLC

楼主(2019-05-10):
fanuc焊接机器人需要发送焊接时的电流,电压,送丝速度,频率,摆幅,焊接速度到PLC,哪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一、首先数据源是什么仪器仪表或是什么设备弄清楚;

二、如果是仪器仪表,那搞清楚有源无源,然后往plc接线就行了,最后再在PLC内部对应通道组态相关量程;

三、如果是设备,那先看看是不是自己带独立控制器的,第一种不带独立控制系统的,那就肯定有几个端子接进PLC就好了,方法跟第二点一样,如果带独立控制器的,这种情况就稍微复杂点,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没法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