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CPU是挂了吗?

楼主(2019-05-10):
微信图片_20190510220554.jpg这CPU是挂了吗?给CPU复位也不管用了,上电后面板指示灯一直是亮的,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额,可以通过在线看看诊断是什么?然后一个个排除,是不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这可是算是基本的问题啦,通过诊断的问题再找,这样才能学习啊,有了学习这个能力用啥品牌都不用怕

网友B:
这总问题直接打电话给西门子客服,稳妥的给你解决

网友C:
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解决。150004178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可以通过在线看看诊断是什么?然后一个个排除,是不是...

根本没办法通讯啊,插上网线T灯和R灯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