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m01端子接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9-05-11):
台达变频器mo1这样接线灯不亮,怎么回事啊?电源正接到mcm,电源负接到mo1灯亮,参数设置的是运转指示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你是不是端子功能没设置吧!

网友B:
  1. 短接mo1和mcm灯亮不亮 不亮就是外围电路问题

  2. 去掉灯 直接接48V 万用表红表笔量mo1 黑表笔量mcm  不动作时是0V  动作时 应该是48V 左右   没有48伏 就是端子有问题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B:
短接mo1和mcm灯亮不亮 不亮就是外围电路问题去掉灯...

应该时这个光耦坏掉了,接电源以后,不论时设置输出为运行还是输出为频率达到,mo1与mcm之间的电压都是24v,如果讲电源的正负极对调,因为有个二极管,是可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