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调光无频闪效果稳定单芯片功率可以做150W电流6A

楼主(2019-05-11):
产品描述

APS54083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线

性调光脚有效电压范围 0.1-0.7V.PWM 调光频率范

围 100HZ-30KHZ。

APS54083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外置功率 MOS 管,适用于 5-80V 输入的

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 150W,

最大电流 6A。

APS54083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电阻编程来

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

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S54083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80V

输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S54083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

内部的温度达到 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80V

可设定电流范围:内置 10mA~6000mA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调光深度小于 0.4%

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舞台灯,RGB 灯

汽车灯照明

台灯,射灯

网友A(2022-01-17):
调光无频闪效果稳定

网友A(2022-12-05):
AP5126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 12-80V 输入的高

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

15W,最大电流 1.2A。

AP5126 可实现全亮/半亮功能切换,通过

MODE 切换:全亮/半亮/循环模式。

AP5126 工作频率固定在 140KHZ ,同时内置

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

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

下的电流精度。

AP5126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12-80V 输

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