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8SV11T2如何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9-05-11):
    我想实现DVP28SV11T2在组态王上的上位监控,现在想用RS232实现通讯,设备配置如何配置啊(DVP28SV11T2不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A:
首先搞个串口的设备 USB转232的接头。之后在组态上设备进行设备通讯参数,看看是否支持RS232通讯。要不去问一问组态王有没有这个驱动。要是有这个驱动岂不是更好,然后在组态王选择台达设备,是否支持串口通讯。要是支持就更好。就按照组态王的下一步的操作进行设置,如果不明白的,可以参考西门子 三菱这些大品牌的组态王的设备选择操作,要不你就是买个串口模块是RS485的那种走MODBUS RTU .要不就是买个PLC支持网口。。等等,,,,

网友B:
PC串口(RS232)与PLC那个8针圆口相连(使用台达编程电缆),组态王里面直接选择DVP驱动,难道连接不上?

楼主:
已经解决emmmmm第一次用台达的不了解,原来s系列的都是用一个驱动,我说找了半天没找着。之前用西门子都是一个型号一个驱动。

网友C(2019-10-08):
你好,在么,想具体跟你了解一些东西,方便联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