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FX3U-48MTPLC同时驱动两轴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5-12):
制作一台AB双组分胶机控制系统,出现开机启动程序运行第一次能够发出脉冲第二次就不能,再启动也不行,除非关掉电源约20分钟后才能发一次脉冲,如此反复,用软件在线监控程序运行出现如下图情况,驱动条件都成立为什么指令不执行?

网友A:
这个不完整吧?

楼主:
这个程序已经修改好了,感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这是修改后的程序截图:

网友B(2021-06-21):
新手,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