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程下载到MVI69-ADM

楼主(2019-05-12):
现在是想将例程下载到MVI69-ADM 模块上,用RJ45转DB9线缆将MVI69上P1口与电脑串口接在一起,通电后MVI Flash update 软件一直显示 establishing connect with MVI, 但是一直无法成功建立连接。同时,在RSLinx 中显示该设备为 未识别设备,请问有没有师傅之前用过这个模块,应该怎么将程序下载到模块上?十分感谢。

(跳线已经接到SETUP端)

网友A:
未识别设备?驱动没有装好吧,下载一个驱动助手

网友B:
硬件通信都没有成功, 如何下载程序?最好先找一根靠谱的下载线

网友C:
或说这个东西需将程序下载进去吗?这不是个第三方的串口卡吗?只要你有对用的EDS文件,那么在Rslinx就可以通讯上,还有如果有对应的EDS也可以在控制器中配置这个模块。

所有的通讯应该是围绕这PLC code进行的把?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我电脑插上300的下载线就显示黄色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