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水箱放水,排队加水程序怎么写?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9-05-12):
可以同时放水,同一时间只能一个水箱加水,剩下的按放空顺序排队加水

网友A:
mw10 代表水箱1状态,MW12代表水箱2,MW14代表水箱3。

现在要做的是判断哪个水箱先排放空。假设UL1=0,那么先比较一下MW10,MW12,MW14之间的最大值是多少,现在为0,所以MW10=1。UL3=0,再比较一下,现在最大值=1,所以MW14=2。那么现在MW10=1,MW14=2。现在放水,比较不为0的最小值是MW10,所以1号水箱加水,当UH1=1时,move 0给MW10。再次放水的时候就比较最小值。

简单的说,就是放水到最低点时不停的比较那个为最大数,然后排到后面。加水的时候是比较最小数,最小数放水。当放满水时将当前位数清零。

不过这样的做法要在一定数值后重新安排一下三个MW的排位,不能超过字的最大值。

网友B:
楼主是什么PLC,楼主这是作业,还是毕业设计

网友C:
可以查看一些相关的资料的及案例说明。编程的思路灵活运用。关键你采用的那款PLC .其中编程思路都是一样。何尝不试试一下SFC这种顺序逻辑控制。

网友D:
就一个进栈出栈的问题,有这么难以理解吗?

每个PLC都有进栈出栈指令

网友E:
这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进栈出栈的问题,有这么难以理解吗?每个PLC都有...

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G:
楼主,首先这个题目还存在问题,需要手自动控制,手自动转换开关需要加一个,其次是自动放水与自动注水启动按钮也需要,否则你这程序没法编辑,就算编出来,实际使用也很乱。操作人员在手动模式下操作OK,但是在自动模式下操作会出问题。

网友G:
楼主将缺失的命令按钮增加以后,就可以进行编程,最好将手动,自动单独编辑。手动模式下,手动按下注水,注水电磁阀工作,检测到上限位为1,注水电磁阀停止。手动按下放水,放水电磁阀工作,检测到下限位为0,放水电磁阀停止。自动模式下,注水时,先注水箱1,检测到水箱1上限为1,启动水箱2注水电磁阀,检测到水箱2上限为1,启动水箱3注水电磁阀,检测到水箱3上限,注水工作完成。放水反之,先放水箱1,检测到下限位为0,启动水箱2放水,检测到水箱2下限位为0,启动水箱3,检测到水箱3下限位,停止放水,放水工作完成。

网友H:
估计楼主是毕业设计任务,这个程序不复杂

网友G:
而且特别注意,水箱彼此注水或放水电磁阀互锁关系,即同时不能两个电磁阀同时工作。

网友I:
难道这么多人,就只有7楼发现条件缺失吗?手自动切换啥的也没有,触摸屏也没有,都不知道如何进行自动编程?????????????

网友J:
应该就是个作业题吧, 毕业设计就弄个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大学四年会这个也能交差吗?

网友K:
要答案吗,可以免费帮做

网友L:
随便一个PLC用PID控制可以满足的

楼主:
是用西门子的plc写的,S7-200/S7-300都可以

网友M:
可以用步进控制编程

水箱1放水

到达下限位后

放水停止

加水到达上限后

水箱2开始放水

到达下限位后

放水停止

加水到达上限后

水箱3开始放水

到达下限位后

放水停止

加水到达上限后

网友N:
很简单,没什么难度

网友O:
人为的方式,随机的放空~

网友P:
很简单,没什么难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Q:
简单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R:
不会西门子PLC,我用三菱,松下,信捷,台达都可以写,如果用其他PLC写,楼主 是不是不结算?不是的话,我写份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10 代表水箱1状态,MW12代表水箱2,MW14...

感谢你的回复 ,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