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看图软件中将粗线变细的操作教程

楼主(2019-05-12):
  我们在进行CAD绘图的时候,或者直接打开一张CAD图纸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图纸中的线条很粗,不但影响了整个图纸的美观度,还给我们测量和标注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导致捕捉不是很准确,测量标注出现误差,如下图所示: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将图纸中的粗线条转换成相对较细的线条,那么怎么来操作呢?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条粗线所在的图层。

  图层所在位置:

  1、浩辰CAD看图王电脑版编辑模式→常用工具→图层功能→图层管理器,如下图所示:

  2、 打开图层管理器,找到相应的图层。可以根据图层的颜色进行查找,也可以根据线宽来查找,如果颜色以及线宽相同的图层比较多,也可以使用图层关闭功能来进行查找,关闭该图层后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消失。

  3、点击该图层的线宽,调出线宽对话框,选择相应的线宽,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4、 确定之后,回到图层特性管理器,我们可以看到线宽应更改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下方的确定。

  确定之后回到绘图界面,就可以看到原来的粗线已经被改成细线啦!如下图所示:

  在浩辰CAD看图王电脑版中,线型、线宽、线色都是在图层管理器里面进行调节和修改的哦!如果你要新建一个图层,新建图层的线条设置也是在这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