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救救我~~~救救我~~~

楼主(2019-05-13):
我是个学生,专科读大二老师布置了个考试 根本不会做

第一次按按钮,按钮自锁打开风机1风量大小50%
第二次按按钮,按钮自锁关闭风机1打开风机2
第三次按按钮,按钮自锁关闭风机1和风机2

用的是信捷XC PLC

网友A:
你先把原理图弄出来,那样编着就直观了,逻辑整理清楚

网友B:
用这个指令  简单容易理解 想按多少次每一次要做什么都不会出错  这是三菱PLC  信捷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指令  简单容易理解 想按多少次每一次要做什么都...

谢谢哥谢谢哥 我研究研究~~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原理图弄出来,那样编着就直观了,逻辑整理清楚

我是小白呀 哈哈哈哈哈 大学也没学明白  哎  难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这个指令  简...

不客气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

哥 我再问一句这个赋值在哪儿赋值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什么赋值? 这个不用赋值啊  直接按按钮就有反应了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直接根据控制顺序一步步往下编程即可,就像2楼那样可以使用类似的高级指令,如果实在不行,就采用计数器也可以实现,在此我用三菱给你演示一下,没有装信捷的编程软件(Y1风机1,Y2风机2,X0启动自复位按钮)

第一次按下:风机1运行

第二次按下:风机2运行,风机1关闭

第三次按下:风机1,2关闭

网友C:
实现的方法很多,主要是把指令活学活用,理解工艺需求,把工艺用指令很好的去诠释,才开始入门或许对特殊功能指令不是很理解,先从简单入手,慢慢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的方法很多,主要是把指令活学活用,理解工艺需求,把...

谢谢谢谢~感谢 祝您天天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

哥 这个有个50%的风量  这个咋办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风量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

是一个D101的一个寄存器  哥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我这也说不明白

网友D:
计数或者比较中间应该加延时程序吧,不消除抖动,每次按很难保证PLC输入多少次

网友E:
这个就很简单了!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F:
这个可以做那个比较,然后你按一次多少输出,你数据大小进行比较输出

网友:
其实简单的来就是按钮一用置位打开按钮二用置位打开复位关闭按钮一按钮三复位关闭按钮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分量大小调节,需要通过变频器去调电机运行频率,从而控制电机转速,调节分量大小,你还要别的条件没给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你就说说根据什么调节的就好了

网友G:
风量50%,这个比较难,还是频率50%。频率与风量不一样的。

网友H:
这个楼上的把程序图都发出来了,可以参考下 或使用PID控制

网友I:
老师的题目不严谨,50%可以理解为用一个电磁阀控制阀门的开度(电磁阀打开时阀门开一半,关闭时阀门关闭,用一个输出点和Y1同时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解决了吗

网友J:
先画个图出来,弄好点数分配,逻辑就出来了

网友K:
呃呃呃呃呃 不太会

网友L:
不是有T型图了吗,很对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是有T型图了吗,很对啊

网友M:
 X0启动按键                                  X1停止按键

 Y0第一个风机50%风量输出IO点   Y1第2个风机输出IO点

 C0计数器

 K3:3次   K1:1次    K2:2次     K3:3次

 M8002开机输出一次脉冲信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M:
X0启动按键                    ...

这个程序精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