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读取plcfx3uR文件寄存器

楼主(2019-05-13):
!SetDevice(设备0, 6, "Read(R,100,WUB=数值型)")

脚本是这么写的    R100寄存器的数据读不出来      改成读取D寄存器的没有问题

往寄存器里写入没问题    求大神指点   给个例子也行

楼主:
问题发现了   好像是MCGS触摸屏的问题    用的是最新的7072gi触摸屏读取不了

但是换成7062KD的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新版本应该没有装驱动导致的,你试一下,问一下?问一下有驱动

网友B:
求大神指点   给个例子也行